楼主(2002-04-27):
OMRON -CQM1 PLC 用KS指令,但命令格式中的名称项OP4如何写? 多谢!

网友A:
"名称"上指定要强制置位的区域:IR,SR,LR,HR,AR或TC。名称用四个字符表示,在“字地址”上指定字地址,在“位”上指定要强制的位的编号。在“名称”上指定的区名必须是四个字符,任一空白处填以空格使成为完整的四字符。OP4上一般就填空格,在做高速计数器,累积计数器和可逆计数器的完成标志时,可分别填H,M和R,字范围是0000~0511,其位总是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