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4-28):
各位,我公司现在要做一个恒压供水的工程,用的是10KV 560KW的水泵,公司为了节省成本,不想用高压变频器,想用一个降压变压器和一个升压变压器,把10KV的电压降到380V再进变频器,然后将变频器出来的电压升到再送入电机,请问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先抛开那控制精度不管。
 我的E-mail是:aeoy@163.net

网友A:
不会吧,这样会节约成本?两台变压器要花好多银子!如果实在是想这样做可能也比较麻烦,变频器输出是不能接感性负载的。

网友B:
方案的构思很是新颖。不过变频器+升压变压器+10KV 560KW的水泵来恒压供水部分无法实现。

网友C:
不管这个方案是否可行,但有一点是绝对多余的,就是把10KV变成380V。直接引市电380V电源进变频器不行啊?

网友D:
我们原来也考虑过这种方案,是可行的,但是谐波无法解决!

网友C:
是否有实战过这种方案呢。。。。

网友E:
传统的H-L-H高压变频器就是这样做的, 但输出变压器很难做,而且建议在变频器输出侧加正弦波滤波器

网友F(2002-07-25):
变压器似乎应该使用高频的

网友G:
可以使用6KV的高压变频器和10KV变6KV的变压器实现!!!这样又经济!!

网友H(2002-12-27):
可行,公司做过,是用ABB

网友I:
输出的变压器很不好做,而且价格很高。但是,如果选择高-高形式的变频器价格较高,将来一旦出问题,老外售后服务很不好,收费很高(他们在中国的维修站都是冒牌的)

网友J(2003-03-30):
这不可吧!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你怎么还能再去升呢?》?如果按主题那样接线运行,那变频器不是过流就是过载,反正是不能用,这是我的观点。

网友K:
这个可以是可以,不过说实话如果用进口的高低高还不如用国内的直接变频器呢,估计价钱也只有低没有高吧,再说了,高低高体积太大,是不是适应你那里的条件?我推荐用高压的

网友L:
一、 按照您的想法改造,是可以实现的,但需加一个低通滤波器,以防Dv、Dt电压太高,保护电机,
二、如选用高压变频器实现,费用要更高些.
请您选择。我方可设计制造升降变压器。
  致
礼!
若有意改造,请和我们联系.info@sdfgdz.com  lmlt@eyou.com   另:您的aeoy@163.net   已无法接收信件.
了解了变频器,请您选择风光变频器。

网友M(2006-06-02):
[讨论]
为什么不能直接接入380V的电网,降压变压器省掉会有什么不妥?

网友N(2007-02-09):
估计不行,两台变压器多少钱,多大的 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