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5-01):
开始请教问题了:①关于松下PLC(其它类型系列也差不多),在电机原点控制中,如何简单做到用一个点来控制其启动和停止?②如何记忆保持一个工位?用什么指令比较适合?(松下)

网友A:
回原点控制用SPD1指令,近原点占用一个输入点,原点可用软件的办法实现(把H9写入DT9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