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5-02):
我有一台三菱A200变频器最近每次关机时总是显示OC2,既稳速运行过流,把减速时间调到150秒都没有用,请各位指点。

网友A:
机械部分有没有问题?有时候机械问题被归咎于电气问题。

网友B(2002-06-05):
你关机的方式是不是直接切断主电源?我以前碰到过有些驱动大惯性负载的变频器在主电源
突然断电时,出现过次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