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5-04):
各位高手 我使用了三菱的GPPW英文版软件编写fxon的步进控制程序 不知什么原因总不能显示出正确的梯形图  但输入plc却能得到正确的指令    我用手编器先在plc写出正确的指令

再用gppw读入电脑也得不到正确的梯形图  是不是我的gppw有问题啊

网友A:
不能显示出正确的梯形图是你的Win95/98扩张文字的设置不对。

网友B:
那怎么设置呢?谢谢你你了,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A:
1996年,我是在日文版Win95+英文版软件GPPW时,出现上述问题的。
解决办法,在config.sys里加上
DEVICE=C:/DOS/RSDRV.SYS
DEVICE=C:/DOS/ANSI.SYS
不知道你们用何种OS与何种版本的GPPW,以上办法仅供参考。

楼主:
我使用的是 SW3D5-GPPW-E VER
我使用的是 SW3D5-GPPW-E    VERSION 00A     和中文WINDOWS98 编写其他的指令都可以 就是编写 步进STL指令不行     谢谢SGH
:) 我按照你方法试了一下 还是不行

网友A:
中文WINDOWS98 用上述方法是不行的。Win95里还有DOS,Win98里就没有了。
我在1996年用的是DOS英文版GPPW。
编写其他的指令都可以,而编写步进STL指令不行,会不会是GPPW版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