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滑差电机?

楼主(2002-05-04):
什么是滑差电机?

网友A:
这个一般的电工技术书上都有,简单来谙滑差电机由两件东西构成,一个普通交流电机,一个转差离合器,通过调整离合器励磁线圈的电压,来调节输出速度,这种电机有个限制就是最高转速就是交流电机的转速,现在用得比较少了。。。

网友B(2006-05-12):
顶上  请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