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5-05):
在一个工控系统里,为保证可靠工作,采用两路交流220供电。当其中一路停电时,系统能正常工作;当已停电的线路恢复供电时,它处于备用状态,当另一路停电时,它采处于工作状态。在两路电源切换时要保证系统可靠工作,请问各位如何用最简单的办法实现此功能?

网友A:
弄几只继电器即可实现此功能。

楼主:
继电器切换时,系统能否正常工作?正常工作时约需要4A电流.要选何种继电器?

网友B:
其实用继电器的办法不是比较好的办法,因为切换时间太长的话,会使系统重启,还是加一个在线式的UPS比较可靠。。。。

楼主:
在线式的UPS,能否采用两路交流220供电?

网友A:
一定要采用两路交流220供电的话,继电器电路在前,UPS在后就可靠了。

楼主:
该系统的负载是一个PLC和一个电磁伐,我想在输入输出之间加一个双端输入单端输出的变压器隔离这样是否可行?

该系统的负载是一个PLC和一个电磁伐,我想在输入输出之间加一个双端输入单端输出的变压器隔离,用继电器切换,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A:
仅一个电磁伐负载,是台什么机器呵?神兮兮的,要两路交流220供电?

网友C:
我也觉得,若是真怕PLC没电,影响运行,不如用UPS

网友D:
plc 220v还是24v供电?如果24v供电,可以先把两路交流电降压整流成24v直流电,各自串上一个二极管,再并成一路宫殿。

网友A:
就算PLC不断电,电磁伐断电了,也不行呵。

网友E:
使用双路电源的PLC,例如昆腾的

网友F(2005-06-19):
用交流接触器互锁的接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