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5-05):
请教SGH一个问题。
   我用的是三菱A1SHCPU,还有A1SJ71UC24-R2和A1SJ71UC24-R4模块,要实现以下功能
1:用GPPW软件进行编程。(是否用CPU上的RS-422接口,还是用R2,R4模块)
2:向变频器写数据,变频器是RS232借口,是否用A1SJ71UC24-R2模块?
谢谢!!

网友A:
1:用GPPW软件进行编程用A1SHCPU上的RS-422接口。
2:向变频器RS232口通信,用A1SJ71UC24-R2模块。

网友B:
实际上用A1SJ71UC24-R4模块可传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