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5-08):
请问各位:
我的计算机和pc串行通讯时,为什么出现pc处于通电不运行状态时,能和计算机传输数据,而通电运行时,却不能和计算机交换数据了?例如:在pc通电不运行时,我能向pc写入读出地址寄存器里的内容;而在pc通电运行时,却总是接受不到数据~请各位赐教!

网友A:
是不是PLC是在运行状态,而非监控状态?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PLC,不同的PLC有不同的答案。。。。如S5的PLC就有运行和停止两种状态,在运行时也可读取各种的状态或数据的。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的FX2N系列的PC,我不知道上面两位用的是什么PC,不知道你们看过三菱的PC没有?
在三菱PC的左下,有个数据传输的8针接口,边上是个可拨开关,有RUN和STOP两个状态,我的通讯
要实现以下过程:先要将那个开关,拨到RUN 状态,然后再拨到STOP状态,计算机和PC才能连接成功
否则,无论PC一直处于RUN状态还是一直处于STOP状态,都不能连接成功,心情所说的监控状态指什
么?通讯要使PC处于监控状态而不是运行状态吗?请赐教!

楼主:
我告诉大家问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 因为我在二者传
我告诉大家问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
因为我在二者传输数据时,不只要读出写入PC内部地址寄存器(D)里的数据,还要读出PC的输出(Y)继电器的状态,如果PC不处于运行状态,那么PC的输出,不是没有了吗?我怎么能读出其状态呢?

网友B:
这个开关主要是让你可以用程序来控制PLC的运行和停止,和上电时PLC处于什么状态。可能是你的程序中还有点问题,你的用SSS或其它编程软件,它在PLC运行是还不是一样读状态。。

网友C:
我用过medoc2.30版与fx2n通讯,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