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5-08):
谢谢各位大大,本控制系统已用PLC+变频器解决

网友A:
用张力控制器试过吗

楼主:
请介绍一二种,谢谢

网友B(2002-06-19):
我推荐你用ABB -ACS600系列变频控制,有卷取控制宏,收、放卷都可以控制,也可以不用张力传感器。

网友C:
对了,变频器带的电机,要切换到工频的,要考虑相序问题,否则就会有很大的回流

网友D:
用一种张力控制器CRF06,2500元/台

网友E(2002-07-24):
收线速度最高多少??线材还是薄膜?是否需要锥度控制??控制方法都不一样的。以上说到的东西都能实现,看你怎么用

网友F(2004-09-14):
楼上的各种品牌和力士乐的控制器相比较怎么样呀?

网友G:
这类型的工程我也作过,不用张力控制器就要建个数据模型实现非线性调速;

网友H(2006-04-17):
V=3.1415*D*N
V线速度    N=60F/P    F收卷电机频率    通过通讯读出
可求得 D即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