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5-09):
我的富士变频器的rom坏了,怎么办?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如已确认是ROM坏了。1、如你有一台相同的变频器+编程器 , 那么就重写一次就可以了。
                  2、如上述条件都没有,那只有送去富士指定维修点了。

楼主:
首先谢谢ylsw!我在次请教是用何种编程器,用单片机编程器可以吗?

网友A:
即是写EPROM或EEPROM的编程器(烧写器)。。。

网友A:
其实有些单片机的编程器也有写EPROM的功能。

网友B(2002-06-23):
请教一下,怎样判断是ROM烧了?

网友C(2005-12-06):
         如果是ROM坏了,那么在设置后变频器将不能工作,你可以重新考程序啊!

网友D(2010-05-01):
到维修店里看看,联系富士售后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