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5-11):
以下是我编的串行通讯(CPM1),但是运行不出来,请那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Option Explicit
Dim AnswerL As Integer
Dim MLetter As String

Private Sub CmbCommand_Change()
Lbl3.Caption = ""
CmbCommand.Text = UCase(CmbCommand.Text)
If Len(CmbCommand.Text) = 2 Then
Call CmbCommand_Click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CmbCommand_Click()
Lbl3.Caption = ""
Lbl3.Caption = ModCmb.Cmb_Information(CmbCommand.Text)
End Sub
'按取消键,取消发送并清空发送数据
Private Sub CmdECancle_Click()
 TxtSend.Text = ""

End Sub
'关闭端口并退出系统
Private Sub CmdEnd_Click()
   MSComm1.PortOpen = False
   End

End Sub
'发送数据,并计算FCS
Private Sub CmdSend_Click()
Dim buf As String
Dim dummy As Integer
Call PLC_Send("00", CmbCommand.Text, TxtSend.Text)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MSComm1.CommPort = Port + 1
MSComm1.Handshaking = Flow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Sub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根据各引脚的电平的变化触发相应的事件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CD
     Case comEvCTS
     Case comEvDSR
     Case comEvRing
     Case comEvSend
         Call CmdSend_Click
         MSComm1.RThreshold = AnswerL
     Case comEvReceive
         Call PLC_Receive(MSComm1.Input)
     Case comEvEOF
     End Select

End Sub
'接收桢的FCS的计算
Private Function FCS_Tag(buf As String) As Integer
 Dim RFCS As String
 Dim FCSCK As String
 Dim i As Integer
 Dim L As Integer
 Dim Q As Integer
 Dim A As String
 Q = 0
 L = Len(buf)
 '判别是否是一桢接收完数据
       A = Right$(buf, 1)
      If A = "*" Then
          L = L - 3
      Else: L = L - 2
      End If
 RFCS = Mid$(buf, L + 1, 2)
 For i = 1 To L
 Q = Asc(Mid$(buf, i, 1)) Xor Q
 Next i
 FCSCK = Hex(Q)
 If Len(FCSCK) = 1 Then FCSCK = "0" + FCSCK
 If RFCS <> FCSCK Then
     FCS_Tag = 0
 Else
     FCS_Tag = 1
 End If

End Function
'发送函数
Private Sub PLC_Send(Num As String, Command As Strin

网友A:
运行不出来?请具体说说运行后的错误提示。

网友B:
我用VB6试了一下,你上面没帖完程序吧? 在VB
我用VB6试了一下,你上面没帖完程序吧?
在VB中,MSComm1.Handshaking = Flow 应该没有这个选择吧。。
这个东东来自那里(ModCmb.Cmb_In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