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5-13):
请问现在常用的节省plc输入,输出结点的方法有那几种?那里有资料可以查??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有一种传统的矩阵输入输出的方法在一些场合比较实用,例如传统的电梯,输入输出点很多,用着种方法有效。

网友B:
以现在PLC的价格,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省几个钱,而带来技术上的困难。。。。

网友C(2003-08-21):
没有必要.假如采用各种办法节约了PLC的输入输出点,必然会使得控制线路复杂化,增加了系统维护的难度.

网友D:
我们采用的办法是:输入点采用计数器,比如启动/停止用一个按钮控制,按一下为启动,再按一下为停止,只占用一个点。输出点,由于一些PLC是四个点公用一个COM口,而220V接触器可能只用不到4个,余下的浪费了,用中间继电器或固态继电器过渡。

网友E:
其实用一个输出点带个继电器,利用继电器的NO、NC触点就实现了开、关(进、退等)功能!这样就节约了一半的PLC输出点,节约输入点的办法是有,但比较麻烦,要用继电器搭矩阵回路,无形中了增加故障因素,谁有更好办法还请贡献12!

网友F:
矩阵法输入输出用的是隔离二极管(小功率开关二极管),不用继电器,如当读入8组BCD拨码开关,每组两个时,它共有4*8*2=64个输入点,用矩阵法扫描法输入到PLC时,它只用8个输入点和8个输出点,优点显易而见.

网友E:
呵呵,Guan_Qing_Xin好,你说的对:)
我的系统有20个对象,每个进、退到位就有40个输入,全部进PLC太奢侈乐,利用每次只能动作一个对象的特点,用继电器搭了个“矩阵电路”,及横轴是输出接点,纵轴是输入接点,这样40个输入就变成2个输入了,节约了38个PLC输入点,但可想而知,要用不少继电器!

网友F:
用PLC内的NPN集电极开路(拉电流)的输出接点,每个输出接点可驱动一根选列横轴。
每根纵轴接一个拉电流的输入点,纵横交点的连接用(按电流方向描述):
纵轴线 ->隔离二极管 -> 外部开关接点 -> 横轴驱动线
由上可见,它基本不影响PLC可靠性和增加连线复杂性,二极管可用1N4148超小型开关管.
还有是可以根据PLC实际接点的情况改变矩阵的纵横阵列比,如楼上介绍的阵列为2输入20选1阵列.一般按这里的方法它要用2个输入点和20个输出点,如不符合硬件要求时,可把它改成4输入10选1的形式,这时它使用的是4个输入10个输出点.
矩阵输入可用加法的I/O接点,得到乘法结果接点数(多用于扩充输入点),它适用于分时读入或阶段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