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5-14):
请教各位大侠,不同的仪表、设备都具有RS485通讯接口是否能纳入同一个控制平台,(仪表是罗斯蒙特的还有压缩机,都有RS485接口),要用什么软件平台。
E-MAIL:CHJUNWX@163.COM

网友A:
4RS85klsajf

网友B:
应该可以,用多串口卡。但要知道通讯的协议,而且控制平台要能够作通讯程序。

楼主:
心情能详细点吗?我的PLC是DH485 A-B 的,普通的组态软件可以吗?如可以的话是否能推荐一款。谢谢!

网友B:
我不是很清楚,但如果组态软件有它的DRIVER就应该可以的。

楼主:
一个系统能同时容纳几个不同的设备吗?而且是不同牌子的,如果可能的话我想会要装好几个驱动了,erqie

楼主:
而且不知道相互之间是否能相互调用,参与控制

网友B:
FIX好象可以装多个DRIVER

网友C(2002-06-24):
如果是用OMRON带有协议宏通信功能的PLC,如CQM1H-CPU51加通信板或C200H系列以上加通信板就可能用不100种不同协议的RS485设备!或者可以用VB来编用协议通信,但只能用电脑作平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