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5-18):
我想问有没有那只PLC可以实现通过I/O口通有轻触开关修改定时器的定时值并通过数码管显示其值。

网友A:
哪一种PLC都可以,不过显示用的输出口太多。你可用触摸屏处理。

网友B:
可以用拨码开头来输入定时值。

楼主:
在此谢谢各位,我想用的国产的嘉华机的,程序很简单但要经常修改定时值,但I/O口但有限的,但要显示至少三位数码管,还有外面开关修改定时值,还要考虑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