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5-18):
请问如何把数据按天处理。就是按日期保存。

网友A:
请详细一点,是在电脑还是PLC里?如果电脑里是很方便的,只要将数据保存在数据库中即可,在相关表中加上时间字段就可以在统计时以时间筛选。

楼主:
我想把数据按每一天保存到一个以日期为姓名的文件中,但是我用VB中的FILECOPY函数,它总是提示我权限错误。如何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