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5-21):
我想请问温控器的PID值是怎样调节的????

网友A:
发信:shzsp@citiz.net

网友B:
PID调节都是针对测量值与设定之间的偏差而言,偏差的直接放大为P,偏差的积分为I,偏差的变化率为D,基本原理为负反馈。调整参数有工程法,衰减法,等幅振荡等。

网友C:
P:比例调节;I:积分调节,有滞后作用;D:微分调节,有超前作用;据实际情况设参数

网友D:
我今晚才搞了這個PID調節是有點難但也算搞好了有機會不妨相互學習下,1271117885

网友E(2007-06-29):
能否请教一下如何调节pid可以让温控器控制的比较好,既跟的上,又不回过冲?
比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