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5-22):
请问谁用过PRO-FACE的触摸屏?不知道如何实现打印屏幕的功能?很急,望得到高手的指教。详细些最好!

网友A(2002-11-12):
很难找到可用的喷墨打印机

网友B(2004-06-02):
EPSON的比較好找,大致上市面上所賣的噴墨打印機都已經沒有LPT PORT了,全都是USB介面,慢慢找您還是可以買到新的庫存打印機,而點陣式的打印機都一直有在生產,例如LQ-300系列的,要是真的買不到,有下列方式您可以參考一下
1.使用人機內部畫面捕捉功能,將想要列印的畫面像數位像機一樣將畫面拍照,所擷取的圖像JPG檔,會儲存在您的CF卡之中,而您在將此CF卡資相片資料拿到電腦去讀取列印即可
2.上述的畫面捕捉拍照功能,CF卡中資各種資料可以透過Pro-Server這套軟件,將CF卡中的東西,經過Ethernet上傳到電腦中,再從電腦做列印 ^_^

网友C(2004-07-05):
程序菜单上有这个功能键吧?(很久没用这种触摸屏了)

网友B:
順便提醒您,打廣告小心被獅子咬喔,最好自己刪掉,不然小心被砍帳號 ^_^
引用 网友C:
程序菜单上有这个功能键吧?(很久没用这种触摸屏了)

在GP SETUP中可以設定

順便提醒您,打廣告小心被獅子咬喔,最好自己刪掉,不然小心被砍帳號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