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5-24):
我现在正准备做激光电源和温度控制数字化,因为以前从没做过类似的工作,我在考虑是用单片机控制还是用plc来做。不知有谁做过类似的工作,能否提出一点建议?并且我现在还从来没用过plc!

楼主:
PLC和单片机各有什么优缺点?我没用过PLC,不知该怎样入手?

网友A:
各有优势。价格方面单片机有优势,但PLC可靠性高,有不少现成的模块。不过还是根据你的系统来定,还有,既然你做单片机熟悉,就用它应该更顺手啊!

网友B:
PLC比单片机操作简单方便得多,不要多考虑电路上的东西.看过编程手册就可以做了.

网友C(2002-11-07):
是啊,plc容易一点,可靠性也好,不过你要是项目大就用plc,要是小就用单片机,它有价格优势

网友D:
考虑到你对单片机很熟练,建议你用单片机,另外你可以用周立功的,体积小,而且它比C51的多了不少功能,包括模拟比较器、A/D转换器、看门狗、脉宽调制等等,管脚也只有20个,低功耗!激光嘛你就可以用差模放大、比较、转换了!

网友D:
温度控制要看你对温度的范围、还有精确度了!我以前用的是DS18B20的,挺好用的,也很准!精确度也高!

网友D:
写了这么多原来这位朋友的问题是5月份的,呵呵,肯定帮不上忙了!不好意思!我光看问题没有看时间了!

网友E:
spring0323对别人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