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5-24):
谁有办法向三菱fx-2n plc传数数据像单片机一样方便。我的数据是写在文本文件里面的,
每次都得用手输入编程软件里面,数据量很大,从D600到D2000,能不能像单片机一样。把文本文件变成什么格式,一次输入到PLC里面。

网友A:
PLC梯形图编程软件就有这种功能,好好研究一下,以前的DOS版本就有了,现在的更先进吧!

网友A:
本站下载的FX-win编程软件可以实现: 1、进
本站下载的FX-win编程软件可以实现:
1、进入软件,新建文件;
2、在视图中选择“寄存器”,输入起始寄存器号码;
3、编辑,每修改一个,回车确认。
4、在“PLC”菜单选“传送寄存器数据”->写入;
OK。

楼主:
进入软件,新建文件; 2、在视图中选择“寄存器”
进入软件,新建文件;
2、在视图中选择“寄存器”,输入起始寄存器号码;
3、编辑,每修改一个,回车确认。
4、在“PLC”菜单选“传送寄存器数据”->写
我说的不是这样输入。我一次要输入上千个数据。用手输入太慢了,我的数据是用程序转换成hex文件格式。我能不能把数据一次输入。有没有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