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5-26):
有一个问题,CPM1-CIF01加一根自制的RS-232通讯电缆再加CPT软件能实现对CPM1A编程的功能
但不知在CQM1上用这个方法能不能实现同样的功能

网友A:
当然可以的!

网友B:
CQM1本来就有一个RS232号了。

网友C:
CQM1上已经有232口了,用通讯线就可以了。不用那么麻烦。

楼主:
可是我用的是CQM1-CPU11-E 好象没有
可是我用的是CQM1-CPU11-E   好象没有RS-232口
还有我的配置能不能用在C200H-CPU32-E上

楼主:
型号写错了是C200HE-CPU32-E 这块CPU模块也没有RS-232口

网友D:
完全可以,本人用了,并用VB实现了远控。

网友C:
楼上的,说说你的体会吧,也让大家了解一下呀。

网友E:
建议用 C200HE-CPU42-E 因 C200HE-CPU32-E 没有 RS-232 除非加
通讯板  另 CQM1系列已停产 新型号:COM1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