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5-26):
各位专家及站长:
我现在在作力控与omron plc的串口通讯;
接线是这样的吗?
    pc--------------plc
    2----------------3
     3---------------2
     5---------------5
若没错,为什么没有通讯?怎么监测有没有通讯??

网友A:
本站应有接线图

楼主:
有吗??好像没有哦~!!我用的是omron cpm2a  plc~!!

网友A:
不知你的OMRON是那一型号的,如是用HOST LINK来连接的话,只是一个RS232 9针转25针的电缆而已,如是C200H之类的,则另外接法。9对9针。。。

楼主:
ylsw: 上面的是我发的~!求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