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5-26):
我用STX CMD GROUPADDRESS BYTES ETX SUM指令读取MELSEC FX2n-48MT中X Y M S T C D的值,在读取M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只能读到M1535的状态,读以后的就不行,我用的地址转换关系为0x000+n/8 是不是地址的转换关系有问题?还是别的!望赐教

网友A:
你好! 我是向您请教的,我也在做通信,可不
你好!
  我是向您请教的,我也在做通信,可不知道程序怎么写,您提到的这个协议可否表示为:mscomm1.output=chr(5)& chr(2) & "" & chr(3) & "" 前一个引号中地址可用字符串吗?可有一点我不明白,就是如继电器M该怎么表示。后一个引号中应为和校验字符串。渴望指教,本人不胜感激!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不是用VB编的,回答不了你的问题,抱歉。

网友B(2003-03-17):
adresss=adress*2+h4000
你可以通过promon98监控端口,同时用编程软件监控d5000,然后把编程软件关闭,从promon98中可看到读代码 02 45 30 30 add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