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5-29):
最近在组建一局域网,有两个工作站离中心较远(300米左右),除了采用光纤连接外,各位有无其他简单经济的方法?

网友A:
组成PROFIBUS网??还是什么网?若是PROFIBUS网,300米可以不用光纤连接

网友B:
goldas 说的一定是电脑的局域网,标准是205米内,不过真正的300M也可以通讯,我实验过。

网友C(2003-04-08):
加两个HUB中继

网友D:
300m可以,就是速度慢
不如向楼上说得作,加2个HUB得了

网友E(2003-12-09):
如果可以牺牲速度的话,可以考虑一下用同轴缆10mb

网友F:
用粗缆吧,300m没问题

网友B:
当然,现在光缆设备也不贵。深圳产的不少多模的光纤转换器只要180左右一个,两个就是360,加上10元一个的端子,两个20元,加上300米光纤线几百元,全部投资在100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