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5-30):
各位同行:
   我欲检测一气缸的行程从而检测加工工件的厚度是否到达(因直接检测工件受限).
要求检测精度达5um级拟用两种方案:一用光栅尺但其输出为5V方波,而PLC输入为24V
应怎样搭配?我现配了一块数显控制部分,觉得很不爽因现有高速计数,A/D模块及触摸屏
部分.二用位移传感器做A/D处理,人机显示设置.但我担心处理的速度及精度.如有高见
敬请回复!

网友A(2002-07-30):
行外之音 第一种方案:你可以考虑使用特制配电器
行外之音   第一种方案:你可以考虑使用特制配电器,还可以实现隔离

网友B:
去看看德国米铱的激光传感器,最小分辨率0.1um、最高极限频率10KHZ,+/-10V输出(可选4-20MA)。中文网址:www.Mesensor.com。

网友C:
有一种气缸,名称叫量度行程气缸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C:
精度可达0.01MM

网友D(2017-03-18):
回复 网友C:
这个精度太高了,不知道重复精度能够达到多少?比如运行100个来回,还能这么准确吗?

网友E:
5um的检测精度那加工公差在5um以内那,温度差距都会影响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