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5-30):
各位大侠救命,怎样用MODEM发送按键信息?

   我的一个客户端程序中,需要用MODEM发送按键信息,可是MODEM拨通电话后,进入在线状态,怎样发送按键信息?就像用电话机接通电话后,仍然能用电话按键按“1”或“2”,并把它发送出去。(服务端的程序和设备可以识别这些按键信息,以实现遥控)。是否需要特殊的MODEM?

网友A:
好象MODEM工作于语音模式才可以接收按键,(而不是一般的数据模式)。我记得接受数据以chr(16)为标志,而后是键值,具体的MODEM会不同。现在一般的MODEM都有数据/语音/传真功能了。

楼主:
思南你好,我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接收按键,而是怎样利用MODEM发送按键信息?我试过用超级终端的方式,输入AT命令,行不通。
请多给点指点好吗?

网友B:
我提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就是把按键的ascii码作为数据传送,然后在接受端解开.

楼主:
ylgw,接收端的设备主要是针对电话机的,现在是我要用MODEM模仿电话机拨号,发送按键进行控制。有什么建议请多多指教。

网友B:
你拨号完了,应该是语音状态,直接发送1~0的ascii码不行吗?

网友A:
AT+VTS=n 在语音模式下生成 DTMF 和音频。AT+VTS=n 命令使调制解调器产生参数串指定的 DTMF 音频序列 (或其它音频,例如,拨号音、忙音或静噪音)。

楼主:
我试过超级终端方式下,不行,一发送这个命令,就断线了。用编程写入端口,好像也不行,也马上断线。

网友A:
我试验过,可以的,当然前提是进入了语音模式。使用AT+FCLASS=8或者其他指定的指令进入语音模式。

楼主:
能否用超级终端方式,如果这样可以的话,我可以马上试。

网友A:
可以的。传回的一般是什么VCON之类的,表示以经进入VOICE模式,当然不同MODEM会不同。

楼主:
我刚才在试,传回的是VCON,可是我用AT+VTS=1,返回的是ERROR。

网友A:
AT#VTS=1怎样?你进语音模式是#还是+?
另外,AT#VTS={1,10}可以发“1”按键1秒钟。你试一下。

楼主:
你说的方法我试过了,可行。编程中怎么办?

楼主:
问题基本解决,谢谢版主。

网友C(2005-02-26):
思南你好:
   使用tapi控件,怎样判断接受数据chr(16)这个标志?谢谢 !
  我的邮箱:yiliu6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