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5-31):
我用OMRON 的CPT软件编程,程序检查时,出现了“duplicate use of output adress”,但又说不是错误,而是信息(info),这是什么意思阿,有没有必要改进。谢谢

网友A:
就是你的某个点是双线圈(输出两次或两次以上),这个是警告,一般需要删除,保留一个唯一的输出。

楼主:
谢谢思南。我是在自动和手动两种情况下出现的双线圈输出,不可能同时输出的,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调用子程序不知行不行。另外,可以将不同的条件写到一起,然后通过不同的逻辑后只输出一个线圈即可。

网友B:
1 只要逻辑正确,就可不必理采提示.因为重复输出不是错误.
2 可将自动和手动以两个中间继电器输出,然后将两个中间继电器 OR 输出

网友C:
不用理会这个提示。如果用JMP之类指令来编手动、自动程序时,经常有此提示出现。。。

网友D(2006-10-26):
各位高手!我用OMRON 的CPT软件编程后,在打印时发现程序行距太大,每页打出内容太少。不知能否帮忙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