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6-01):
各位师傅好!
   我在设计方案中遇到了关于SIEMENS变频器通讯的问题,请教如何解决?
   我想用WinAC作为控制系统,通过PROFIBUS DP来控制MICROMASTER的运行,在工控机上显示变频器的输出频率、电压、电流等,可我在STEP 7 的硬件配置中的catalog中却找不到MACROMASTER,请问怎么解决?我知道有DriveMonitor的软件可以在PC机上监控,可在WinAC中是如何解决呢?还有它的地址分配是怎么样的?那个地址对应那个功能?
  还有WinAC有没有监控功能,不用PROTOOL/PRO,或WINCC?

联系方式:wf_bluecloud@163.com
1/6

网友A(2002-07-24):
我也用过,可是STEP-7的配置时,没有你的问题。应该可以找到的。
WINAC没有监控功能,另外用H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