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6-03):
请教高手,现在我手上有一仪器,带有RS232和RS422接口
接口参数是:9600bps,0奇偶校验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
触发仪器测量的命令是:g<trm>
电源:9—30v(直流)
如果采用vb编写通讯软件,怎么将触发命令传给仪器,数据接收怎么接收。
请高手们指教了,不胜感激!

楼主:
这个还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你光有参数还不成呢,还要有通讯的协议和指令的格式。

楼主:
通讯协议?不明白。。。请教。。。。 指令格式也搞
通讯协议?不明白。。。请教。。。。
指令格式也搞不懂,我能否把说明书给你,你帮我看看?

网友B(2003-03-12):
要先有一个公司产品的通讯协议,就是定义怎样实现发送与接收的格式,然后要做的是你要通讯的那两个东东,比如PC机与仪表,PC机上编写用于发送命令和接收数据的软件,仪表上编写对应通讯协议的用于接收命令和发送数据的程序。这个软件建议你用VB或者VC写,带有串口控件,编写程序容易。

网友C:
仪器的协议可以向它的生产厂家咨询,有了协议,你就知道当你发送指令触发仪器后,仪器是以什么格式给你回复数据的,每个数据代表什么含义。比如说电话号码01012345678,代表的是北京的一个电话,010是北京的区号,12345678是电话号。你知道它的含义是因为你知道它的规定。仪器的协议也一样,当仪器给你发来一串数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你只有了解它的协议才知道每个(或每几个)数字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