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6-04):
版主:继续请教MODEM问题
现在我用语音模式拨号,可是对方的声音在电脑中听不见,只有拿起电话听筒才行?是什么问题?原来数据方式下,可以听到对方的电话声。
另外,在语音模式下怎样发送自己的声音?

网友A:
您用的是内置还是外置modem,外置的成功率比较高.你的硬件如何连接,是通过modem的mic口还是声卡的mic发送语音?

楼主:
是笔记本的内置MODEM!

网友A:
先安装bitware或者supperware传真软件试一试,看看你的modem有没有支持你要的功能,然后再自己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