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6-05):
請教各位高手,本人是PLC初學者,本人有一台機器是用OMRON SYSMAC C20的PLC(可能已停產).
這型號可否用電纜連接電腦更改資料.該電纜連按器型號是什麼?請幫忙,謝謝.

网友A:
可以成本太高了;因为要用并口线加转接器,转接器好象要三四千元。

网友B(2005-04-12):
请教各位大哥,有关欧姆龙PLCSYSMAC-C60P型的外部的硬件连接图,急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