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6-06):
我要用TTL电平去接通PLC输入触点X,有没有做过的,PLC为三菱FX2-32MR,对转换的方法
希望大家指教,我的方法是TTL接一个三极管,用三极管的集电极去驱动触点X,不知可行否

网友:
本人最近刚好改过几台PLC你用的FX2,是很好做的

网友A:
可以用一个光耦(TLP521-?之类)完成,这样可以更安全可靠。光耦的输入接你的电路,输出分别接PLC的输入点与COM.

楼主:
我只知道可以用三极管的集电极去驱动,思南说的光耦不只是不是带光电隔离的三极管
孙先生你能否说的详细一些,你是如何作的,谢谢。

网友B:
真接驱动,集电极接一2-10K的电阻到PLC就行,三极管于开关状态,

楼主:
谢谢各位,给我很好的帮助,下面的问题就是将PLC的输出Y转换如何TTL电平,这个问题
困惑了我很久一直没找到这方面的资料,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比上面的问题要难做的,PLC
为继电器输出,输出要外接电源,不知如何转换成TTL电平,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高手
指点,可以给我发信,gjs2050@163.com

网友C:
你给的外接电源是TTL电平,输出自然就是了。。。

楼主:
请问三极管如何选择,

网友D(2010-08-10):
TTL电平去接通PLC输入触点X
MHM-02型 双路高速光栅隔离器(光电耦合器 编码器信号转换器 编码器信号转换模块)应用于包括微处理器系统TTL与PLC之间数据高速传输转换接口(如解决雷诺德旋转编码器输出与PLC控制器之间转换接口、应用于西门子FM350-2高速计数模块、西门子313C-2DP高速计数通道)、电动机数字光电编码器、光栅尺与PLC控制器之间转换接口、变频器脉冲信号与PLC控制器之间的信号传输、数据输入/输出转换接口、微处理器系统和计算机外设接口、还特别适用于电机自控应用等领域。尤其是能克服工控系统复杂的现场环境下的强干扰,将强电传动执行机构和远程PLC控制网络系统之间电气隔离,排除强电场、强磁场等电气干扰。MHM-02型高速光电耦合模块可以分隔系统和有效保护较为敏感的电路,并且具有脉冲整形功能,有效地提高了系统之间的抗干扰性能,为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中的高低电压之间提供一个完全物理隔离的安全接口。内置二路独立隔离器。

MHM-02 系列为PLC脉冲通讯提供各类转换方案

MHM-02A ___PLC__(0-24V) __-> PLC(0-24V)
MHM-02AT __PLC__(0-24V)__ -> TTL (0-5 V)
MHM-02AO __PLC__(0-24V)__ -> OC集电极开路

MHM-02B ___TTL_ (0-5 V)__ -> PLC(0-24V)
MHM-02BT __TTL _(0-5 V)__ -> TTL (0-5 V)
MHM-02BO __TTL_ (0-5 V)__ -> OC集电极开路

MHM-02L___ LvTTL (0-3.5V)_-> PLC(0-24V)
MHM-02LT __LvTTL (0-3.5V)_-> TTL (0-5 V)
MHM-02LO __LvTTL (0-3.5V)_-> OC集电极开路

MHM-02Z ___HvTTL (0-12V)__-> PLC(0-24V)
MHM-02ZT __HvTTL (0-12V)__-> TTL (0-5 V)
MHM-02ZO __HvTTL (0-12V)_ -> OC集电极开路

网友D(2011-06-26):
用蓝瑟 MHM-02AT PLC 电平信号 转TTL 0-5V 脉冲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