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6-08):
各位请教:
 我用FX2N232BD模块连MODEM,上位PC用另外一个MODEM进行通讯,拨号连接,MODEM连接成功,但往下应该怎样进行?PC和PLC的通讯应该如何着手?

网友A:
MODEN 再连PLC呀。可能MODEN要作相应的设置吧,OMRON PLC就是这样的。我想差不多的。

网友A:
好象OMRON用贺式的才行

网友:
干吗用232BD呢?用一根SC10不就得了吗

楼主:
我是用MODEM进行远程监控的,现在从PLC拨号连PC、发送数据我在上位PC上都能接受,但PC发给PLC的信号,在PLC上受不到,怎么回事

网友B(2008-06-04):
请问各位高手,FX2N-232-BD与MODEM怎么连接?有图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