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6-08):
站长:
 你好!我有一问题想请教,按照您在编程口协议中所讲,我用编程电缆与计算机连接,读取D123开始的4个字节的数据,显示为0000000,读取5个字节的数据同样只显示7个0,此时PLC数据寄存器确实为0,我发现读出的数据是以16进制形式显示的,怎样转换为十进制。但是无法写数据,不知是何原因,请赐教!

网友A:
16进制转10进制: Vb中可以使用Val(&q
16进制转10进制:
Vb中可以使用Val("&H"+十六进制字符)得到;
Delphi中可以:StrtoInt('$'+十六进制字符)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