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6-09):
哪位知道欧姆龙plc  cqm1 cpu11 如何复位???

网友A:
关电----开电 应能完成一个复位的过程,不知你需要的如何的复位。

网友B:
这个不象SIEMENS PLC。上电就可以作相应的操作。

网友B:
内部清零?可用复位条件产生一脉冲,将要复位的数据/变量清除或置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