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6-11):
请教大家三问题:
  上位机与4台fx2n通过485网络连接,硬件用FX-485PC-IF及FX2N-485BD,上位软件用
Citect或Wincc行吗?PLC站地址及设备地址如何设置?
  485网络实时性与可靠性如何?
  Citect或Wincc支持CC-Link吗?
  请赐教!

网友A:
最好用通用的上位软件,WINCC是SIEMENS的上位软件,和三菱的PLC通讯总有或多或少的限制

网友B:
USE VC++/VB, OR ANY OTHER LANGU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