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6-11):
请教大家三问题:
  上位机与4台fx2n通过485网络连接,硬件用FX-485PC-IF及FX2N-485BD,上位软件用
Citect或Wincc行吗?PLC站地址及设备地址如何设置?
  485网络实时性与可靠性如何?
  Citect或Wincc支持CC-Link吗?
  请赐教!

网友A:
485网络很好做啊,注意布线防止干扰,反正俺在电站发电厂隔壁是13800V开关,都没有问题的。
计算机要插CCLINK专用卡的啊,不怕贵吗?

网友B(2002-07-30):
如果超过8台怎么办?主从结构

网友C(2003-08-06):
那也可以呀,使用485pcif可以搞定。最多可以支持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