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6-11):
对不起,问一个很无知的问题,我现在有FX2nPLC主机一台,有FX2n-232BD一块,请问还学要什么设备才能与PC通信?

网友A:
通讯协议,上位界面

网友A:
最好用配套产品

网友B:
够了,用三根随便什么导线将232BD与电脑的串口2、3、5针连起来就可以了。如果要编程的话用SC-09。

网友C:
一条导线足以;但要读一下三菱的通讯协议。很简单的。

楼主:
SC-09不是通过编程口与PLC相连的吗?

楼主:
Thank you for giving so much advice.

网友D(2002-08-27):
在PLC上设置好通讯格式等参数,好象是D8120 D8121 D8129

网友E(2005-08-18):
请教各位:如何用一个触么屏A970GOT和两个PLC(FX2N)连接我在此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