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6-11):
我有一欧姆龙的plc   型号:cqm1 cpu11
最近我做了条联机线:Pc                      plc
                    2——————————— 2
                    3 ——————————-3
                    7 -|                 |- 4
                    8 -|                 |- 5
                    5——————————- 7
                    4 -|                 |- 6
                    6 -|                 |- 20
pc端7,8    4,6    plc端 4,5    6,20  相连
可接上后plc的com1指示灯常亮,不能联机,我用的软件是欧姆龙的cpt和cxp试了都不能联机!正常应该com1灯闪烁。这可是欧姆龙资料网站上下的图纸呀!!不知是何原因?特此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
请问你知不知道不要适配器的接法!!!

网友A:
PLC 2----2 3----3 5---
PLC
2----2
3----3
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