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6-11):
请问各位大虾:
   我现要把一个4--20mA信号传给PLC,但很易受干扰(其它电源、甚至日关管),请问怎样能很好地抑制干扰?能否在信号回路上加滤波?但电流信号的滤波该怎样做?

网友A:
用0.1uF的无极性电容试试!

网友B:
要屏蔽双绞线

网友C(2002-07-30):
可以试一试配电器,应该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D:
4~20mA是电流信号,本身抗干扰能力很强,你要说旁边放个泵还说的过去,日光灯??有点搞笑,估计不是线路的问题,仔细检查你的PLC的供电吧。
至于滤波器,有,直流滤波器,无源的,40多块,串到线路里就行。电子市场里就有的卖(不知道你们那有没有,呵呵)

网友E(2002-09-01):
同意上述看法,4~20mA是电流信号,本身抗干扰能力很强。检查线路吧,说不定有短路或接触不良。业绩有可能是电源问题。24v?

网友F:
用屏蔽线,接地良好,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G(2006-05-04):
同意上述看法,4~20mA是电流信号,本身抗干扰能,用屏蔽线,接地良好,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H:
同意上述看法,4~20mA是电流信号,本身抗干扰能力很强。检查线路吧,说不定有短路或接触不良。业绩有可能是电源问题。24v
用屏蔽线,接地良好,一般可以解决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AI系列显示控制仪表。可与温度传感器、二线制变送器配套使用,请关注!欢迎使用,谢谢!

网友I:
我们做的时候+抗干扰电路,在用屏蔽线应该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J:
估计加一个隔离器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K:
加个信号隔离模块看看。

网友L:
同意上面几位的看法,但本人再提出一点:看这个4~20mA信号的24V电源是否是PLC供应,中间最好不要再串接其它仪表,或者别的电源负载能力<500Ω的话,也不要再串接其它仪表.

网友M(2006-07-19):
接地良好,再就是屏蔽线要接好,再不行就加个配电器。我们这里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N:
使用信号隔离器

网友O:
同意上述看法,4~20mA是电流信号,本身抗干扰能力很强。检查线路吧,说不定有短路或接触不良。有可能是电源问题DC24v
用屏蔽线,接地良好,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P:
用屏蔽线,注意只能将其屏蔽线的某一端接地,不能两点同时接地。
如果还不能解决,就要考虑到底问题是不是出在信号的传输上

网友Q:
同意
电流信号不易受到干扰,不过如果精度
要求比较高的情况下,而使用现场又比较复杂
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单端接地,可以避免双端接
地产生的接地电位不同造成环流
可以采用滤波器,但是滤波的时候需要考虑好
滤波的时间系数,否则信号的变化速度会延迟
或者是被过滤掉

网友R:
我有两点看法:1、采用屏蔽电缆,良好接地。
                      2、选用信号隔离器,可以增加抗干扰能力

网友S(2008-11-16):
加装个 无源隔离模块。。。

网友T:
接个隔离器吧......不过并不是所有的4`20MA信号都抗干扰都好,还是与电路有关系...有些就是抗变频器干扰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