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6-14):
我在作毕设的时候,用组态王和欧姆龙的PLC通讯,连接用的是欧姆龙自带的那个适配器,在最后运行的时候,信息窗口里面总是显示设备初始化失败,然后就是打开PLC失败,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阿

网友A:
检查通讯线和PC端口

楼主:
已经检查过了,没有问题,我运行CXP的时候控制PLC一切正常,可能不是连线或是PC端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