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6-14):
请教!大家!!欧姆龙手编PR001如何输入“set”、“rest”指令,“@"又如何输入??

网友A:
至于分配功能码,可按CLR--EXE--按向上向下,---按向上向下--按CHG改变分配--按向上向下---按WRITE写入----CLR返回

网友A:
是按EXT,不是EXE,不好意思,敲错了

网友B:
手编上的和都用FUN键来输入的,SET是用FUN后按SET键;同样RET也是;而@是按了相应的功能之后再按NOT键。你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