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6-15):
谁有三菱A系列计算机通信组件A1SJ71UC24-R2的232口针脚定义?

网友A:
RS-232C (25Pin) (1) FG
RS-232C (25Pin)
(1) FG
(2) SD(TXD)
(3) RD(RXD)
(4) RS(RTS)
(5) CS(CTS)
(6) DSR(DR)
(7) SG
(8) CD
(20)DTR(ER)

RS-232C (9Pin)
(1) CD
(2) RD(RXD)
(3) SD(TXD)
(4) DTR(ER)
(5) SG
(6) DSR(DR)
(7) RS(RTS)
(8) CS(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