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6-16):
请教大家!!如何使plc运行了一遍程序后,复位到初始状态然后又开始运行,简单的说就s是:运行-->复位--->运行,当运行出错又如何复位?我用的是欧姆龙的plc,型号:cqm1
cpu11 。

网友A:
换一种思路,CQM1上电时开机脉冲为25315,你运行结束后可做一个DIFU用于复位.

网友B:
但25313仅是在PLC上电时有,程序执行过程中是没有的。

网友B:
运行出错是什么意思?不是现场故障?程序最好不要在有故障的情况下运行。

网友C:
可以用时间中断来控制!

网友D:
程序中用一对非通即断指令,用以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