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6-20):
请教各位高手:推荐一种性价比较好的组态软件,点数略为100左右,PLC为FX2N,用RS232BD与上位PC通讯,谢谢!

网友A:
组态王便宜,联系wykqh@hotmail.com

网友B:
开物2000与FX2NLIAJIE

网友C(2002-08-01):
组态王,正版开发版的好象也不便宜,也得几万元

网友D(2012-08-30):
最近世纪星新推出的迷你组态软件就挺好的,性价比很高,还便宜,好像是680元吧!
你可以打给他们公司010-84645656  联系王先生咨询咨询

网友E:
组态软件有开发版授权:有64点、128点、256、512点、1024点。不限点共6种规格。内置编程语言;支持网络功能
内置高速历史库;支持运行环境在线运行8小时
运行版授权:有64点、128点、256、512点、1024点。不限点共6种规格。支持网络功能;可选用通讯驱动程序;不支持开发环境;不支持WEB 功能
netVIEW版授权:512点、不限点共2种规格。支持NetView形式的网络功能,不可选用通讯驱动程序,不支持WEB 功能
web版授权:有5用户 、10用户 、20用户 、50用户、 无限用户5种。该授权不能单独使用。需在组态王运行版上增加WEN授权功能。
演示版授权:最多64点,内置编程语言。在线运行2小时。可选用通讯驱动程序。支持WEB 功能在线单个用户浏览10分钟。
根据你的需求用开发版或运行版128点的就已经足够了。具体的可发邮件wangjiaqing3@163.com 咨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推荐一种性价比较好的组态软件,点数略为100左右,PLC为FX2N,用RS232BD与上位PC通讯,谢谢!                                                                                                    组态王,报价可向我咨询~有运行版和开发版!邮箱 wjq@zzgk.com或wangjiaqing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