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6-23):
请问通过FX2n编程口与PC通信的软设备地址在什么手册上查找?望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在三菱的FX2N编程手册上有,ENGLISH版的可以在网上DOWNLOAD!

楼主:
我看了FX2n编程手册,上面有的只是软元件的地址号,并不是编程时字符帧中实际用到的Address啊?

网友B:
你想要什么样的通信?

楼主:
PC通过编程口与fX2n的通信,上位机程序用Delphi编写,因为要读写寄存器的数据或者强制置位或复位位元件,里面用到的地址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C:
12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