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我们厂正在考虑用国产电机取代进口电机,请问国

楼主(2002-06-23):
各位,我们厂正在考虑用国产电机取代进口电机,请问国产电动机和国外的电动机有什么相同的和不同的地方,我们考虑的事情应该是哪些方面?谢谢各位发言。

网友A:
应进口电机的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功率尺寸是否相符,特别是频率一定相符

楼主:
电动机自然是符合我国用电标准的,50HZ,380V,请问除此外还应注意什么?

网友B:
如果是三相异步电动机还应注意额定功率;额定速度;额定电流;防护等级;LW值;工作制;接法。

网友C:
很重要的一点国产电机低频转距相当差,除此之外国产电

网友D(2002-07-29):
50hz的电动机比60hz的电动机功率要小17%

网友E(2002-11-29):
最大的区别就是国产电机坏三个进口的也不一定坏一个,强调一点,我不崇洋媚外,经验而已,中国人的素质确实该提一提了!!!

网友F(2004-04-02):
如果要求不是很苛刻的话应该可以的,
国产电机因材料、工艺等比较差,相对来说性能略差。主要反映在效率、噪声、寿命等

网友G:
看你买那个厂的什么价位的。
还有电机的选择是根据工况选择的。不要以偏盖全。把我们自己说的一无是处。

网友H:
y系列电机符合 iec标准
国产y系列电机和老外的大部分可以互换,我在省产实践上用过很多!!!!

网友I:
一楼的朋友指的应该是变频调速系统,除了楼上几位大虾的回答外,国产变频调速电机的体积相对大些,同时,国产电机主要还存在着数学模型不一致的问题(指同一型号),有时即便是同一厂家的同一批次产品也存在着数学模型不一致的问题,这就给设备调试带来了困难,对于设备改造等,困难会小些,对于设备制造厂而言,困难就相对要大的多,每一台变频器调整出来的参数可能都不一致,而进口的西门子电机基本上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当然,国产电机近年来有了很大的进步。

网友J(2004-07-29):
朋友!国产电机80%贴牌销往欧洲。我知道ABB在中国上海已经找到厂家开始OEM了。另外天津、沈阳也有不错的。只要别买假了就成。

网友K:
尺寸也很重要,有时候尺寸问题还是很麻烦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很重要的一点国产电机低频转距相当差,除此之外国产电机已经相当成熟了
你可以了解一下国产电机。比较下!如果要求不太高是可以代替的!

网友M:
是呀,simens的交流电机就是在南京做的。好的国产交流电机不会差到哪去?
机械上要注意安装尺寸,中心高,发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