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6-24):
我的plc居然这样遭雷击,想不通:
我单位一自控系统(控制部分由PLC+触摸屏组成),PLC采用的是西门子S7-300系列产品。有几个位置输入信号,测量位移信号的传感器(采用的是德国绝对式光电编码器)位于露天。信号线至控制柜均采用钢管屏蔽,且信号进线至位置输入模块前还有嵌压保护模块,PLC模块电源端有装西门子避雷器。可是就是这样的保护,居然在一个雷阵雨的夜晚,有两个SM338模块惨遭雷击致使其中几个通道损坏。值得注意的是,造雷击时控制柜的电源是关着的。哪位仁兄知道其中原因,请给我发EMAIL:rqpanny@163.COM
谢谢!!!!!!!!

网友A:
可能不是雷击

楼主:
那你说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找到原因后请告诉大家。

楼主:
据西门子厂家反馈信息,sm338模块好像有问题

网友A:
具体有哪方面问题?

楼主:
搞不清楚,没说。

网友C(2006-08-28):
我们使用的是Temposonic公司的长度传感器,传感器本身没有任何缺陷,连接传感器的电缆也没有发生任何问题,sm338模块的三个通道中,第一个通道经常发生故障。上次连续损坏3个sm338模块,这次又连续损坏4个,都是同一个位置。奇怪的是,上次出现故障到这次出现故障时间间隔了一个月。请问高手,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原因,我实在是查不出来,也听说SM338模块好像有点问题,不知大家有何高论?

网友D(2014-03-31):
查下,你是不是用的带屏蔽的线,
要好好接地。
平时使用有没有干扰 ?

网友E:
我们以前也有这种情况,一到雷雨天就地心吊胆的,后来吧直流部分和交流部分分解不同的接地体就没事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网友G:
打雷什么多有可能啊 防不胜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