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6-24):
我的plc居然这样遭雷击,想不通:
我单位一自控系统(控制部分由PLC+触摸屏组成),PLC采用的是西门子S7-300系列产品。有几个位置输入信号,测量位移信号的传感器(采用的是德国绝对式光电编码器)位于露天。信号线至控制柜均采用钢管屏蔽,且信号进线至位置输入模块前还有嵌压保护模块,PLC模块电源端有装西门子避雷器。可是就是这样的保护,居然在一个雷阵雨的夜晚,有两个SM338模块惨遭雷击致使其中几个通道损坏。值得注意的是,造雷击时控制柜的电源是关着的。哪位仁兄知道其中原因,请给我发EMAIL:rqpanny@163.COM
谢谢!!!!!!!!

网友A:
当雷电击中附近的物体时,在电子电路的闭合回路里会感应很高的感应过电压由于电压高,在保护装置未来得及动作前摸块就已被击穿

网友A:
其二,当电源回路里感应有很高的大气过电压时,控制柜的开关被击穿,高电压直接进入摸块,保护装置动作又总是需要一定时间,而在这段时前摸块就已被击穿了。(2002-6-29 16:17:14)
    回复  scorpio

网友B:
看来如果遇到这种雷击只好听天由命了。

楼主:
也许lanyizeng说的有一定道理,不过我控制柜中只有sm338模块被击坏,还有一个现场传感器损坏。。其他的一切正常。。
sm338最近我看了资料,它与传感器通讯接口采用的是rs422的。。。不知是这个模块本身的问题还是其他原因

楼主:
我想如果直击雷如果有打,过压保护器应该先动作才对。,因为我的电源是有过电压保护器的,何况空气短路器还是断开的。如果是感应雷我的信号线有用钢管屏蔽,而且信号线进模块还有max scl/8保护器(卫星控制线保护器)。还是想不通

网友A:
我是在发电厂工作的有很多时后遇到雷击线路避雷器不动作绝缘已被雷电击坏

网友C:
过压保护和避雷器的作用是有差别的。

楼主:
请问过压保护器和避雷器的作用区别在哪里? 在直击
请问过压保护器和避雷器的作用区别在哪里?
在直击雷下,避雷器泄放的是高压大电流。而在感应雷作用下,过压保护器和所谓的避雷器应该是同等功效。他们的作用应该都是把大于钳位电压的能量直接导入地中。

楼主:
据西门子反馈回来信息,sm338模块可能存在缺陷。。。需要改进。。

网友D(2004-12-12):
绝对值编码器一般输出的是格雷码,我们一般才用隔离板(自制)+普通的321(DI)模块。格雷码才用软件译码。我们的系统一般的雷击是不会损坏的,最多隔离板坏,非常容易就换了,而且成本很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过压保护和避雷器的作用是有差别的。
心情姐这话我有另外的看法,现在的避雷器有好多一部分使用的也是氧化锌过压保护,应该只可以说不完全是一样的。是否正确还请行家赐教。

网友F:
行家在哪呢?
以下是个性签名"
机电一体化专业    到底是干啥的啊?              爱好计算机。
3D MAX 6.0    三级网络     MASTER CAM      PRO\E AUTO CAD      C语言
我只是想应该学学吧    ▄︻︼─一     请专业人士指导一下
  我的e-mail :   thebest0315@yahoo.com.cn

网友G:
感应过电压,有专门的信号放电涌装置。

网友H(2005-02-14):
碰上雷击,听天由命吧,有什么器件的速度比得上雷电??
如果是雷电来得快能量大,什么都保不了!
哈哈,不如买保险算了!

网友I(2005-09-05):
我们单位有台光谱仪,PC通过COM口控制,最近被雷击烧坏COM口,换了PCI串口卡,不久也被雷击坏,不知有何方法预防

网友J(2005-10-19):
[你的模块接地不良,应当与整个系统的保护接地连在一起

网友K:
你的系统应该有一个接地网,好象你没有提到。

网友L(2006-08-22):
我们的保护器件都有动作时间,雷电也有放电时间,二者的时间中前一种是相对固定的,而后者多是变化的我们并不能完全的预计后者,所以我们的保护装置也不是100%的,出现被雷击中的事故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只不过只损坏338我还是不理解!我们在使用这个模块的过程中还没有遇见过,但是我们在一个工程中与遇到了一件和此类似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一个柜子的332经常损坏,换上去的时候还好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后就报故障,什么原因现在也是不清楚!

网友M(2007-07-06):
其实这种状况是由于防雷不完整性造成的电位差,信号端加装防雷器就可以了。针对防雷应注意两方面:1.防雷要有完整性。2等电位。

网友N:
当附近有雷击或超大电流短路时,可能会对没有绝对屏蔽并接地良好的电子设备内的电子线路板造成损害,会在电子元件和电子线路中感应出电压,如果这个电压比元件的某一处耐压低-------击穿,你的控制柜外壳良好接地了吗?门有没有关严?
不一定对---------供参考

网友O:
呵呵 我网卡都被雷击坏过
我网线是室内走线的 大概50m左右
郁闷得很

网友P:
楼主应该把控制柜的电源打开

网友Q(2007-11-23):
如果你的PLC采用的是220V供电 雷从零线进去的   24V则是从传感器进去的   还有是从接地端子进去的是你的接地线有可能断路了 我有多次这样的维修经历  开始我也是搞不明白。。。。接触的多了就会明白。。。有空常交流。。。呵呵我的E-mail:  lilin2004_12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