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6-25):
请教诸位:
从外面引入了动力线3相4线(U V W N)进入电气控制柜,柜内多个负载实际只用220VAC,请问这多个负载只用1相(比如U-N)接线,还是均匀用U-N,V-N,W-N?有何讲究?
其中一个开关电源从U-N,V-N,W-N任何一相接220VAC,该开关电源均不能正常工作,但从控制柜外的插座接线,就能够正常工作,何故?功率匹配问题?功率很小的。
请教。

网友A:
接多个220VAC单相负载时,应该用U-N,V-N,W-N接线,需要考虑相间功率的平衡。

网友B:
接上负载后确定负载两端是否有220V电压如果没有请查一下N相是否断路。

网友C:
如果控制电路负荷很少,只要连一路也是可以的。

网友D(2002-09-25):
U.V.W.三相尽量平衡,不影响电网电压,能提高三相电源的质量。
仁兄所指的开关是否是漏电保护开关,漏电开关当内部电流不平衡时,会自动跳脱

网友E:
上面或者是漏电开关的原因,因为三相漏电开关只通过三相主电源,而当你接上单相负载时,漏电开关就会检测到不平衡电流而动作,你中以用一台三相四线的漏电开关,或者单独引入单相电源。

网友F:
如果你用的是三相漏电开关,请检查一下,是否接地线与零线接在一起了,我曾经遇到过共用一根线时,开关根本送不上.

网友G(2002-12-08):
各位没有看见是开关电源吗?我觉得可能是你认为的N不一定是零线,而那个插座可能接线是对的,检查一下,有可能是零线和地线混淆

网友H:
量一下外面的插座零线与里面的N是否有电阻

网友I:
我同意上面几位老兄的说法,我也遇到过可能是漏电保护器的原固,我建议用闸刀开关

网友J(2005-12-06):
1.使用是三相必须均衡:
2.N线不许开路:

网友K:
这只能说明你接的两根线之间不是220V的电压或者说是零线断了..

网友L:
原则上是应该三相负载平衡的,但是你的功率比较小,不考虑平衡的方式是可以的,不会被警察抓的!你说开关电源的事,我建议你这样去做,不接开关电源之前先测量一下是不是AC220V电压,如果是接到开关电源上你再量一下电压是多少?如果电压有问题说明你柜子的配线有问题,你可以把开关电源拿下来,单独用其中一路AC220V供电。记住这路电不要接其他负载。有问题我们在商量。还要注意你柜体的接地要做好。